联想Think E440 NM-A151 大短路

楼主(2019-11-11):
大短路,就是送钱的,报价拆机,如图烧鸡大法,很快就找到了,在PR302边的电容短路,就是公共点的,去掉打值,424,OK,装机,我去,0.17,不动啦,还有问题,上电一摸待机芯片,发烫,一量3V线形对地啦,我去,亏大了,ECk可能挂了,还好有一个料板机器,拆芯片换上,才亮机,可惜报价太低了。为啥公共点短路,EC也烧啦?不知道

网友:
一般公共点短路,排除短路后还要去检查3V、5V是否对地短路了,最好是每个电路的电感都测试一遍包括桥供电、显卡供电、CPU供电等等

网友:
能修好就行   不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