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 HD3 R2.0

楼主(2019-11-11):
技嘉B85 HD3触发掉电,之后就2秒左右自动触发掉电,也不跑码,BIOS刷过,IO 12v,5v,检测脚也没问题,触发的时候测得CPU1.7 内存1.5都正常,时钟复位都有,强拉绿线,虽然看电源风扇一直在转,但是万用表测全板供电,还是一样,在掉电。伦论坛也没搜到类似问题的,求助中……
多谢大师们的回复,此机已修复.

网友(点评):
这种有问题就求助论坛修友,解决了问题,自己捂着不说。以后你有问题也建议你不要求助

网友:
长见识了,厉害

网友A:
查PROCHOT,THEMTRIP是不是正常,还有1.5桥 .1.05V总线有没有偏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PROCHOT,THEMTRIP是不是正常,还有1.5桥 .1.05V总线有没有偏高。

温控查过了,后两个电压也测过是正常的。

网友:
查cpu 内存复位时钟

网友A:
再查下PCH_DPWROK是不是稳定的3.3V,还有RSMRST是不是稳定的3.3V,这个信号我遇到过不稳定导致掉电的。

网友B:
按时序修吧,饼哥有发过一个H81的时序图,你搜下

网友C:
我的也一样,都没解决,等待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修吧,饼哥有发过一个H81的时序图,你搜下

我找找看,只能慢慢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查下PCH_DPWROK是不是稳定的3.3V,还有RSMRST是不是稳定的3.3V,这个信号我遇到过不稳定导致掉电的。

我用示波器看看,该查的都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一样,都没解决,等待答案

头疼,不搞吧,用户不想换新的。

网友E:
我也是小白!按楼主分析,我猜是BGA边上的25M没起振引起的通电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小白!按楼主分析,我猜是BGA边上的25M没起振引起的通电断电!

那晶振第一时间就测了 正常的

网友F:
我就不告诉你是内存座子ddr3-1旁边的小电感开路了,不过内存造成的,通病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头疼,不搞吧,用户不想换新的。

维修550,换个板子450让他选,就是你维修费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维修550,换个板子450让他选,就是你维修费太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就不告诉你是内存座子ddr3-1旁边的小电感开路了,不过内存造成的,通病

不是那里的问题,已经修好了,但也感谢提醒。

网友:
问题出在那里  我所有参数都正常  就是掉电  BIOS 都刷几个了  无内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那里的问题,已经修好了,但也感谢提醒。
怎么修好的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