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USB芯片导致耗电快故障维修

楼主(2019-11-11):
iPhone6 手机耗电快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6

  【故障现象】:手机耗电快

  客户描述说手机耗电快,充满电,不用手机也会耗电。

【故障分析】:
  手机耗电快,我们先排除是不是外配引起的,然后我们可以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是不是正常的,从而找到问题。

【维修过程】:
  客户描述更换电池,还是一样,那么很有可能是主板问题,拆机,接可调电源看一下开机电流,发现触发二百多毫安起跳。

  看来找到问题了,拆机拿下主板,主板没有动过,一般这种问题很多都是USB芯片引起的。风枪取下USB芯片:

  接可调电源触发,电流恢复正常。

  找个好的USB芯片,装回主板,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
  开机正常,测试功能正常,耗电修复。维修到此结束,此故障是USB芯片不良导致的耗电快。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一款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资料更新快,支持双开,无需加密狗,不绑定电脑,支持多账号随时随地同时登录。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 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200ma起跳,我还以为加电没按开机键就200ma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