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刷机完成后,重启就花屏了,花屏就卡了重启

楼主(2019-11-11):
大师们帮我看看是不是上盖的问题呀

网友:
看不出来有啥问题

网友:
CPU供电虚焊,拆开手机用绝缘棍子。按住CPU电杆。试试刷机

网友:
可能是开机瞬间电流大。某供电不稳,花屏

网友:
电感虚汗了吧。。。。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还真是CPU供电电感的问题,我加焊了一下,还真过了,激活进系统都正常,可用了不一会,故障重现,看来还得更换才能彻底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