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联想g510开机显示图片上这样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9-11-11):
(图片)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网络启动,设置bios啊

网友:
bios设置问题

网友:
要么BIOS设置问题 或者系统引导问题 要么就是硬盘坏了

网友:
我是鉴定师,真小白一枚,鉴定完毕

网友:
新手不懂电脑的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大神告诉你 bios查看硬盘识别到没

网友:
系统启动引导项不是默认做好系统的硬件项,比如优盘,主硬盘,光盘,固态硬盘其一用来引导设置成BIOS里面的第一启动项

网友:
要么BIOS设置问题 或者系统引导问题

网友:
BIOS的问题,进去看看!!

网友:
这不是boot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恢复一下试试

网友:
先进BIOS设置下不行的话就重新引导下

网友:
15楼正解。。。。。。。。。。。

网友:
有点水了昂~~

网友(2019-12-17):
简直不要太水,把UEFI换了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