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图投影机坏MR4030

楼主(2019-11-11):
接几台雅图226st 不通电 都说换电容就好 遇上一台就不行 最后把电源芯片也换新才修复 由于手上无电源芯片 此机检修耗时较长 故障现象开机有3组电源输出 16V 6.6V 6.2V 1秒后低落下降 空载 带载一样 电容已全换 输出无短路 加焊全部 故障依旧 断定反馈电路 或电源芯片问题  查所有元件包括贴片 正常 最后淘芯片MR4030对比测量引脚阻值明显异常 大喜!换上果然输出正常稳定 装板开机亮灯出图 至此修复  芯片看着没原机的好 不知能扛多久。

网友:
哈哈  看到以前公司的产品了

网友:
话说雅图最后称不下去    也有你手上这款机器的功劳一份,之前OEM 松下的订单就是同款产品!然后批量出问题; 可惜了   谢进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