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蓝屏:失败的操作 ComputerZlock_x64.sys

楼主(2019-11-11):
前几天父母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开机后就莫名奇妙的蓝屏死机,死机的界面如附件。
重启后能进入系统,几分钟后(最多也就五分钟)蓝屏死机,再重启也是如此。

怀疑是硬件问题,拔电源,机箱直接打开,一顿清灰,装上重新开机,故障依旧。
上网查,有人遇到过同样问题,有的说是驱动问题,有的说和鲁大师有关系,还有人建议重装系统等。

开机-利用刚开机,短暂的时间运行鲁大师,系统并没有死机,突然发现屏幕右下角多了一个图标,“2345安全卫士”, 问父母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从来也没有装过。打开360安全卫士软件管家将2345名称的几个软件全部卸载了,重启,电脑一下午再没死机。

:):):)

网友:
换硬盘吧,

网友:
在PE下把整个鲁大师文件夹删除了,就可以正常的进入了,今天上午刚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子

网友:
硬盘分区  重新装系统i

网友:
我的电脑装安全卫士也没有问题的呀

网友:
软件中间的冲突,电脑管家及金山毒霸等软件均发生过文件冲突或损坏引起的蓝屏,金山毒霸像狗皮膏药,360也有流氓行为,所你想用免费的就要忍住

网友(点评):
是正解,同类的软件之间的冲突。像我这一例,就是两个卫士之间的冲突。卫士是好有一个就行了。

网友A:
近期大面积蓝屏3b,蓝屏文件computerzxxxx.sys  和hardwarepectxxxx.sys 等蓝屏,蓝屏祸首:流氓头子数字卫士旗下娱乐大师,请在pe下删除对应蓝屏文件,并在重启后卸载娱乐大师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近期大面积蓝屏3b,蓝屏文件computerzxxxx.sys  和hardwarepectxxxx.sys 等蓝屏,蓝屏祸首:流氓头子数字卫士旗下娱乐大师,请在pe下删除对应蓝屏文件,并在重启后卸载娱乐大师即可

是鲁大师。什么安全卫士??2345??

网友:
学习了以后就装纯洁版本

网友:
装纯净版好

网友:
学习了,2345还有如此功力

网友:
应该装纯净版

网友:
先看看安全模式能否正常进入,能进入的话,加载最后一次正确启动试下,不行的话在pe下有修复下引导,再把无用的软件删除看看,再不行就做下系统,电脑没有重要软件的情况下,做系统是最快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鲁大师。什么安全卫士??2345??

流氓头子数字卫士=3*0  娱乐大师=鲁大师

网友:
现在流氓软件太多了,什么杀毒软件、导航网站全都是流氓

网友(2019-12-21):
ComputerZlock_x64.sys这个系统文件,典型的鲁大师文件,删除鲁大师绝对不会蓝屏。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