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Applepay无法添加银行卡有老哥遇到过吗?

楼主(2019-11-11):
苹果6 Applepay无法添加银行卡有老哥遇到过吗?

网友A:
搬过板子的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搬过板子的碰到过

老哥,这种问题有什么维修思路吗? 刷机也能正常激活

网友B:
插入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码卡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入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码卡就可以了

刚试了下,也没用老哥

网友:
6S有遇到进水NFC功能不正常也会这样。

网友:
看看nfc坏了没i2c总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