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G6-MX H61U 主板开机断电

楼主(2019-11-11):
七彩虹CF-G6-MX H61U 主板开机断电,主板上电屏幕背光亮了一下就断电了,刷BIOS还是一样,有人修过吗?

网友A:
你找个显卡插上去。看会不会显示。如果能显示就修集显供电了。这个电源集成有一个脚的电压是控制集显的。

网友:
查供电,看哪个供电没出来,再看时钟复位

网友:
楼主,按时序一一检修一下吧,板子现在修好了没有?

网友:
风神一笑 -5 -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显卡插上去。看会不会显示。如果能显示就修集显供电了。这个电源集成有一个脚的电压是控制集显的。

开始也是怀疑,试过显卡一样的

网友:
可以再次触发么?一般是缺供电,

网友:
好活,细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个显卡插上去。看会不会显示。如果能显示就修集显供电了。这个电源集成有一个脚的电压是控制集显的。

那就换个CPU试试。还是一样的话。就直接不要修了。又没有图纸

网友:
找到故障了吗 分享一下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这个RT8859M 的TONSET脚位设定电阻很多出问题的

网友B:
开关跳线上的开机电压3.3V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跳线上的开机电压3.3V正常不?

是4.3V   难道不行?

网友:
这款cpu供电经常坏,电阻变大

网友:
CPU供电是否过高

网友:
估计是CPU供电电路坏

网友:
楼主,按时序一一检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