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X5进水显示屏不亮维修

楼主(2019-11-11):
       一台进水的诺基亚X5大短路,不开机。直接上神器,电击一下就不短路了。上电测试可以开机,有开机声音,但显示屏没灯光。观察显示屏座上灯光供电的引脚腐蚀掉,加焊锡处理连接座。连接座下方的电感电容也腐蚀,顺便处理一下,测量电感上阻值为无穷大,证明灯光线还有开路,拆开电池座上方屏蔽罩,里面腐蚀严重,清洗一遍,再测量灯光升压输出端到显示屏座的一颗电感腐蚀坏,短接后故障修复!!!

网友:
这机子用得少吧

网友:
嗯,这机型很少,x6还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