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V星Z68主板核显色彩缺相的问题

楼主(2019-11-11):
一块V星Z68主板,接核显色彩缺相,插独显没有任何问题,核显的VGA接口三基色打阻值,红色那根阻值明显偏大,这种情况我听维修师傅说核显直接进南桥了,是不是没BGA就没法修了,还是有其他地方的故障呢?

网友A:
V星主板搜索版本号,下载图纸看,中间经过什么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V星主板搜索版本号,下载图纸看,中间经过什么没有,

或者跑一下线路

网友:
修好了吗? 什么问题

网友B:
核显直接进南桥?谁告诉你的?核显整合在CPU里,而非南桥里,核显叫核心显卡,是把显卡核心集成整合在CPU里,台式机从外观看不到,但是看型号查下参数就知道了,笔记本的你会发现CPU有两个玻璃露出在外,那就是CPU核心和核显核心。

网友:
老主板核显在北桥,以后的在CPU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显直接进南桥?谁告诉你的?核显整合在CPU里,而非南桥里,核显叫核心显卡,是把显卡核心集成整合在CPU里 ...

确实应该是,我怀疑接口旁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显直接进南桥?谁告诉你的?核显整合在CPU里,而非南桥里,核显叫核心显卡,是把显卡核心集成整合在CPU里 ...

核显是整合在CPU里,但是1155核显输出是CPU经过FDI总线到桥,显示接口全部挂在桥PCH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