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烧毁现场

楼主(2019-11-11):
    维修时候失误故障反省以及分享:
1.    第一块主板是一块广达的主板,在查待机电压的时候,发现无电压输出,按照pwm电路的维修方法抓了一下波形。查到芯片条件的时候,做了一个傻事,把芯片拆下来去量电压,结果很悲惨,烧了很多东西,插电大短路主要CPU滤波电容还有芯片,桥等不幸被我送到了火葬场,为此感到悲哀,希望同学们引以为戒,不要烦同样的查误。

网友:
新手没懂,可以说细一点吗

网友:
上管必烧,,,,,,

网友:
有的台式机会加个电阻保护,拆了芯片不会烧,笔记本就没这么运气好了,拆了会使G极悬空,后果.......

网友A:
电脑主板芯片拆了再加电测试会烧?没遇到过,手机主板随便拆芯片再加电都不会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主板芯片拆了再加电测试会烧?没遇到过,手机主板随便拆芯片再加电都不会烧

没事,芯片可以随便拆的,只要不是供电芯片随你怎么拆,像楼主这种情况就属于拆供电芯片的,瞬间爆炸,原地起飞

网友:
小失误,大损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芯片可以随便拆的,只要不是供电芯片随你怎么拆,像楼主这种情况就属于拆供电芯片的,瞬间爆炸,原地起飞

爆炸,我去,有这么夸张么

网友:
供电芯片乱拆的后果啊

网友:
拆了电源ic没有反馈电压到电压ic形成上管直通,肯定烧许多东西

网友:
老师讲的时候没记住,自己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拆了供电芯片,pwm上管G极悬空导通,19v直接干到后级了,后级死一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