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Canon 佳能LBP290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11-11):
今天维修一台Canon LBP2900 不通电故障。。 下面我们来拆机,

哇,哇,拆机发现团伙作案哦, 很多肉肉,现在肉价飞涨哦。。。

好了,我们清理下这些“凶手”。 拆下电源板,发现。。。。。。。

貌似发现了,元凶哦,,,就是它,  好了,  神器上场。。

我们测量 电源的保险,正常,测量大电容正常, 那么原因在后面了,  刚才有了肉眼判断的, 发现红红银金黑了, 我们拆下测量。

果然坏了, 我们找个换上, 别问我,为什么大那么多, 因为没有,  呵呵,能装进去就OK了,,

PS: 焊工。。可以忽略。。。

好了,我们简单的通电测试下,测量输出, 24V 显示了, 大致就这样咯。上机通电,熟悉的响声起来了。。。。。。

PS:     一个蟑螂引发的血案。。。。。。

网友:
学习了,修打印机好多小强造成的

网友:
一个蟑螂引发的血案。。。。。。

网友(2019-12-25):
打印机通病之一:进了小强。

网友A:
“发现红红银金黑了”,我还以为是五种颜色的电阻呢。改成“发现红红银金的电阻变黑了”,或许我能更快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红红银金黑了”,我还以为是五种颜色的电阻呢。改成“发现红红银金的电阻变黑了”,或许我能更快看明 ...

新手,见谅,大佬

网友B:
嘿嘿,楼主没少收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楼主没少收钱吧

现在还能暴利的时代?  估计明天,实体很多都变小强了

网友(2020-03-15):
看着头皮发麻,维修不易啊

网友:
小白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