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笔记本干货

楼主(2019-11-12):
1 .usb的USBRBIAS偏置电阻不良会引起用鼠标键盘这类的小电流的usb设备正常 用u盘这类的大电流的设备不正常 如果是单一的某个口不正常 就是该口的上拉oc#的电阻不良
2 键盘的y轴上拉排阻不良 会引起在dos下键盘正常 在系统下不正常
3 rtcrst的滤波电容漏电会引起用手摸一下或者是用表测量晶振就可以启动 否则不能启动的现象
4 pdiag这个信号不正常 可能引起光驱和硬盘不能同时使用的故障
5 acer tm3000 板号zh1的机器 如果1907的滤波电容pc111 pc114滤波不良 会引起用电池正常 用适配器在logo之后down光标
6 GD1的19v滤波不良 会和著名的东芝大电容一样 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如没有维修思路 可以先代换之
7 华硕F5V.LPC单脉冲, 只有一次下拉 sis672 671的北桥,单脉冲直接干北桥 加焊或者重置
8 ibm接屏掉电 vcc3p 保险
9 ibm r400 蓝牙 电容烧保险
10 toshiba l600 换pch定时掉电 必须刷官方新bios 原机备份的不行
11 hp 6系列 hp6515b amd uma 不装驱动正常 装驱动掉电 换电容c658
12 T410的好多白屏的。不是很白的那种,有背光不显示的那种。是有个信号没有开出来。PANEL_POWER_ON就这3PON没有出来。这个是双显卡的。PCH和NV发出来的。信号点是GPIO,刷BIOS能解决一部分。有的做显卡会好。有的要换PCH会好,也有一小部会都换了都不好的。也可以加个3.3V那到那信号上,但显示不同步显卡驱动装不上,但是可以能用。
13 AMD的新平台,S1G4接口的CPU,型号为P3XX或者M3XX,北桥216-0752001,南桥218-0660017,触发无显示。用示波器检测HT总线有数据交换,直接换南桥OK
14 华硕F8V待机0.10A TPS51020发热通病维修方法:
51020发热是个假象,导致它发热是因为REG5负载超过额定电流,+5V没有链接到REG5上,待机时,5V 3V正常,开机后5V 3V消失,REG5负荷过大,从而发热。故障时ENBL也消失,追查开启信号,发现FORCE_OFF#动作了,从而拉低了ENBL,FORCE_OFF#动作的原因是少了一个1.5VPG信号,也就是有一组电压1.5V没产生,顺着查到D8202内部断路,ISL6227短路,更换D8202和U8200故障排除。
15 KB926QF C0 D2通用 A0 B1通用
16 rocky4050 sl400 dis r1403 0欧电阻变质 正常显示 跑3d黑屏掉电 阻值到100欧了
17 G450死机通病,就是显卡导致,遇到直接更换显卡即可 加焊无用N10M-GS2
AMD CPU时序:先出内存电压再内存VTT电压(即内存上拉电压)、再出VDDA(2.5v)、再是VCORE(CPU电压)、再VLDT(HT总线电压)
注:凡是使用了AMD的CPU的主板都要遵循这一电压时序原则!
HT总线:AMD CPU与北桥通信总线
AMD与NVIDIA 的MCP67(三桥合一)组成的主板时序:
MCP67桥待机下需有3.3v、5V、1.2v电压(不触发时注意)

网友:
真是满满的干货呀,加分了

网友:
满满的干货呀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这个可以有,收藏一下!

网友:
干货呀 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这个行业坚持不易

网友(2020-02-13):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