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e5-573g-557u时而开机时而罢工

楼主(2019-11-12):
朋友的拿来时候不开机,连接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不亮。拆开后盖后取下电池排线后连接电源适配器指示灯亮,可以开机。然后插上电池显示充电中。此时断开电源适配器也可以开机。电池充满电后来回的开关几次测试都可以开机。就让朋友拿回去了,谁知第二天朋友说又不能开机了,拿来后果然又不能开机,重复上一次的步骤后可以开机,怀疑电池问题就换了一块电池上去,然后测试了几天,感觉正常了又让朋友拿回去,朋友第二天说还是不能开机。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求教一下思路或者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有没有可调电源,用可调电源开机看看电流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调电源,用可调电源开机看看电流正不正常。

有可调电源的 取下电池后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 若是等待电池耗完电自动关机后不取下电池用可调电源连接也是无法开机

网友B:
是不是电子没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子没有电

主板电池有电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调电源,用可调电源开机看看电流正不正常。

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基本正常

网友:
这是电池用完,不能再次开机?检测电池容量部分出问题了?EC?

网友C:
这个板子有个开关检测电池开关容易出问题,就是后盖需要盖上才能使用电池,电路出问题也会成死机状态,以前遇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有个开关检测电池开关容易出问题,就是后盖需要盖上才能使用电池,电路出问题也会成死机状态,以前 ...

谢谢   现在的情况是后盖打开也可以使用电池--单独使用电池待机 电池有电的情况也会关机 发现后插上电源开机看到电池还有一半的电量  有时第二天单独用电池无法开机 现在更换主板纽扣电池(原来是2032的换为2025)后插上电源可以开机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