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开机报警4声 不显示

楼主(2019-11-12):
DELL N4110 客户拿过来说花屏,结果我这里第一次可以开机 就是显卡驱动显示感叹号, 然后第二次就 开机报警4声不显示  看电流 内存也是过了   看论坛说U25是通病  结果看了下 没有虚焊   不管他 先用风枪吹下   结果吹了之后可以显示了,但是放哪里不管 冷机之后 又是开机报警4声 然后吹下这个U25 又可以显示 反正就是冷机开机就报警4声不显示    大神们 我这个什么情况 有人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A:
U25 是 什么原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5 是 什么原器件?

一个门电路

网友:
冷机的时候pwrok正常吗

网友:
那就先找一个,先换掉它

网友:
不要纠结U25 不正常的测试下信号正常不  或者换个试试

网友:
戴尔这类机器应该是显卡问题吧,加焊显卡试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