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各位师傅请问下苹果x不拆机换后盖温度多少风速

楼主(2019-11-12):
如题快克2008风枪改过风扇的还请师傅们指点下,谢谢了。
苹果

网友:
呃········我很想能够回答那这个问题,但是,我还是建议没有激光的话就拆机吧

网友:
我用的是280左右

网友:
我喜欢用直风 270左右

网友:
敲碎点,然后150度,风速861 60风速

网友:
我861,温度500.风80

网友:
螺旋风,300,风速5左右,看个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