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父有台平板不开机刷bios后好了,但有时不认盘

楼主(2019-11-12):
换其它盘上去也是一样的情况,本机硬盘确定上其它电脑都正常。刷了几个原厂bios也一样,bios设置也试过不行,接触方面也没问题。困扰好多天了。师傅说可能是CPU的问题。求教啊

网友:
确实有可能

网友:
你师傅是做什么的?修电饭煲的?硬盘不是连到CPU的。

网友:
查看下硬盘供电有了吗

网友:
首先求助要有机型,最好有板号,这样才有可能有针对性的解决。机型不一样架构也有差异的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