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后置 usb插槽无反应,只有一个前置可用

楼主(2019-11-12):
主板后置 usb插槽无反应,只有一个前置可用

网友:
量下供电,数据正常不,有可能南桥坏了

网友:
测USB供电和数据对地阻值以及USB到桥之间的线路和元件,尤其小8角,可试试拆掉小8角直接短路的方法,再不行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