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89这固件锁怎么解

楼主(2019-11-12):
在线求救一下各位,这固件锁怎么解,听说不在BIOS里面,就算刷了也没用,型号是A1989

网友:
除了去苹果售后,否则现在暂时还无解

网友A:
把主板搞到不开机进售后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主板搞到不开机进售后保修

网友:
新款好像无解

网友:
无解放生。

网友:
带T2芯片放弃吧

网友B:
苹果的密码最好解了

网友(点评):
T2芯片了解一下

网友:
T2的没搞了!废品报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密码最好解了

怎么个好解?你讲讲清楚呗!

网友:
新款在保修吧

网友:
苹果的安全措施看来还是牛逼的,我们迅维这么多牛人都没辙

网友:
硬解过一次、太耗时间、需要飞线到主板几个控制信号和硬解数据硬盘、去售后吧!

网友:
这么说来,新款苹果笔记本维修基本上到头了?

网友:
t2芯片在慢慢被pojie等几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