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 16 款不停重启修复

楼主(2019-11-12):
此机器为一直重启顾客发现故障以后才知道资料还没有倒出来,这样的机器维修没有谁百分百报风险保安全,重启的通病大家都知道这个就剩下干了,小CPU 也就是硬盘的主控 它相对手机的A8 A9 来说散热能快 我用快克990AD 380度 去掉大封嘴还是非常好做一次性 值锡修复!都是经验 大神们不要喷我感谢!

网友:
低温锡植的话,几天后在见

网友:
都是直接加焊

网友:
这个硬盘主控这么热的吗

网友:
返修的概率很大哦

网友A:
用手机植锡的方法修电脑是不行的,电脑上芯片比手机温度高很多呢,你用手机低温锡 138度就溶化了,手机中温183 度,也太低了,而电脑CPU芯片,普遍焊接上去都需要2百几十度才可以的,你这样焊上,就算当时能用,很快就会出问题的。

网友:
前来加分,感谢分享经验啊

网友:
这个一般先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植锡的方法修电脑是不行的,电脑上芯片比手机温度高很多呢,你用手机低温锡 138度就溶化了,手机中温183 度,也太低了,而电脑CPU芯片,普遍焊接上去都需要2百几十度才可以的,你这样焊上,就算当时能用,很快就会出问题的。

对的 电脑温度熔点比手机温度熔点高  用手机这种低温锡返修高

网友:
不过这个芯片如果温度不高的话应该可以吧,不过用有铅的珠子应该可以,楼主这手工确实了得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换个主控可能会好点

网友:
这种估计还是芯片不好了吧

网友:
厉害 要是有过程就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主控芯片是不是有胶啊?我的都不敢动,目前是不认硬盘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台呢   启动一个文件夹一个问号,用风枪吹了硬盘就好用了一个月    后来我在吹就不行了,这个不知道有没有终极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