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3-112-c4cs笔记本 裸板开机电流0.24 该怎么修?

楼主(2019-11-12):
acer e3-112-c4cs笔记本 裸板开机电流0.24 该怎么修? 各电感都有电压,内存 1.35  0.68 都有  1.8 1.5 1.05 这些都有  CPU电压0.73V 是不要是不对啊?CPU也热,刷 了BIOS  而一样,上不上内存  电流都是0.24 。都不懂怎么修了。。。

我拆了一组1.05V的转换供电小管后 ,CPU电压为1.0V左右了,电流到0.18A, 装小管回去CPU电压为0.73V左右,是不是说明CPU跑了。。不过内存?壳内存条件我测试也没发现出问题啊,总线 3.3V都有,1.35V 0.68V都有,怀疑内存问题,可换了一根内存也一样!!!!

网友A:
查南桥待机电压有没有5v和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南桥待机电压有没有5v和3.3v

整个板就一个桥(CPU)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个板就一个桥(CPU)

没有其它芯片,比如ITE芯片

网友C:
好像cpu供电没有这么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其它芯片,比如ITE芯片

电压方面都是一些转换电压,EC芯片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cpu供电没有这么低吧

我拆了一组1.05V的转换供电小管后 ,CPU电压为1.0V左右了,电流到0.18A, 装小管回去CPU电压为0.73V左右,是不是说明CPU跑了。。不过内存?壳内存条件我测试也没发现出问题啊,总线 3.3V都有,1.35V 0.68V都有,怀疑内存问题,可换了一根内存也一样!!!!

网友D:
1.05V进CPU了,很可能CPU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05V进CPU了,很可能CPU坏

如何判断1.05进了CPU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判断1.05进了CPU ?

查图纸,1.05V一般给桥芯片和CPU供电,二、三代INTEL cpu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