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H61H2-AD 不触发

楼主(2019-11-12):
原故障是 USB接口不能同时插USB键盘鼠标设备,拆机后,不触发。插检测卡。没有待机3.3V。测量RT9183 输出脚有4.1V。问题就是Q25.Q26 不产生5VSB,3VSB。跟换1117+电阻后。输出脚3.3V。故障依旧。想不明白。求各位师傅指导下,补充,Q26 S极5V,G极4.3V。Q26 S极3.3V,G极4.3V.QN22 C极0V,B极0V。

网友A:
你测量的有点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测量的有点乱。。。、

啊。新手莫怪。给点思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新手莫怪。给点思路

Q25 Q26 控制极电压应当是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5 Q26 控制极电压应当是低

现在就是拉不低,4.3v 。QN22 是空的。R507 也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SUS_QCR。。。。。。。。。。。。。。

好的,我查过了一下,晚点不明白问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查过了一下,晚点不明白问你,谢谢

还是搞不懂。这里怎么控制

网友C:
附加:

在6楼 的基础上增加。

网友:
安6楼的兄弟的思路查。你的QN22和R507都是空的,所以只有SUS_QCR这个信号来控制MOS管的导通,而且必须是低电平才可以。

网友:
昨晚查了。最后查到DPWROK不正常。DPWORK是IO85脚。我现在准备检测IO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附加:

在6楼 的基础上增加。

师傅你好,这个QN22 R506 R463都是空件。

网友:
QN22 c极0V b极0V 不合逻辑啊,C极上拉电阻、电容!

网友:
期待继续更新

网友:
我已经放弃了,估计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