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小新潮7000开机不显

楼主(2019-11-12):
求助,联想小新潮7000开机不显示,刷过bios了,还是一样不显示,开机电流400多500然后大概10多秒回到170,一直是这样徘徊,麻烦大神帮忙指点下,比较急,实在是无头绪  ,在线等

网友A:
你这电源也够节约的,按照时序测试供电先

网友:
无从查起,各个供电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源也够节约的,按照时序测试供电先

各个供电都正常

网友:
大短路吧,.......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淘宝买些工厂BIOS试试

网友:
主板出吗?

网友B:
先换个内存试试!准备个烤箱调到100度烤一个小时!趁热试能开机就是虚焊!电流变小说明某个单元电路供电不稳定!

网友:
继续刷BIOS.找个原厂的

网友C:
琢磨着估计也是大短路,就是不知道从何排查了,烧机也烧不出

网友:
Bios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干CPU吧,这种CPU虚焊的很多,都是加焊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内存试试!准备个烤箱调到100度烤一个小时!趁热试能开机就是虚焊!电流变小说明某个单元电路供电不稳定!

这样也行么?要不我也备个烤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琢磨着估计也是大短路,就是不知道从何排查了,烧机也烧不出

触摸法

网友D:
你这个到500应该是供电都正常了,掉下来可能是有信号没有出来。这种主板除了一个cpu其他的真没什么东西了。要么是cpu脱焊要么就是周边元器件接触不良或是损坏。建议你先用风枪加热cpu后边元器件,不行再加热cpu试试!

网友:
看清楚是毫安!

网友:
不开机还是不显示?感觉你这是不显示吧?这么高电流都会亮屏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到500应该是供电都正常了,掉下来可能是有信号没有出来。这种主板除了一个cpu其他的真没什么东西了。 ...

电流到500上到600前后掉回100多 本来看着是正常了 排查到最后就是按你说的CPU周边元件不良 更换元件后正常开机了使用一般死机或者蓝屏 加焊下CPU又正常使用了2小时 准备报给客户了突然来个关机 故障重现,果断卸下CPU清理干净重新植球后封装,使用一天半时间为出故障 目前用户没返修 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网友:
刷BIOS.找个原厂的

网友:
厉害了,黑胶的都能搞定

网友:
这个经验可以学一下这种坏的应该比较多

网友:
修的不错 不错的案例 谢谢分享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内存试试!准备个烤箱调到100度烤一个小时!趁热试能开机就是虚焊!电流变小说明某个单元电路供电不 ...

请推荐一个好用的烤箱可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推荐一个好用的烤箱可以吗谢谢

淘宝上对比一下就可以

网友:
大家,这块板又来返修了,现在的问题是外接显示器能用,内屏不亮

网友:
这个机子太坎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