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维修E5-572G有经验的师傅么

楼主(2019-11-12):
图中那个USB什么,用驱动精灵提示是系统自带驱动损坏,这个感叹号,导致内置触摸板无法使用,驱动精灵也是修复失败,
这个情况是更换了主板后才有的,测试触摸板没问题是好的,系统也换了还是有这个提示。触摸板无法使用。。有师傅遇到类似的问题的嘛,怎么解决呢

网友:
最好是刷bios试试。

网友:
那还说啥,之前好的,换了板就不行了明显是板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