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MF243D打印机打印复印都只有一大半有字

楼主(2019-11-12):
                                复印,打印都是只有一大半有字,更换过全新硒鼓,清理过激光器,,,,,转印棍也看过,弹性也正常,求碰到过现象的知道下,,,

网友:
硒鼓出纸口,找个胶带挡住。这样出来的纸,会卡在硒鼓部位。
卡纸抽出来,看看有没有空白。没有,则是定影。
有空白,查高压充电和激光器。我怀疑激光器的可能性比较大。
激光器的所有出光通道都清洗过么?
看看六棱镜轴有没有偏移?出光的那个玻璃条,有没有移位?
怀疑右边空白那侧,激光压根没有打在感光鼓上面。

网友:
在走纸时候,断电,拿出来看,刚出硒鼓的地方,还没进定影之前,都是一部分没有字。。。这样就很大可能是激光器问题。。。。先定一个激光器回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