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硒鼓MLT-D111S 清理刮刀

楼主(2019-11-12):
三星硒鼓MLT-D111S
这个硒鼓刮板很容易积碳
造成出粉不均匀,打印深浅不一致。
易加粉的,加过2次后,也最好清理一下。

提示:
好多易加粉的,没有标注。可以找到2个粉塞。
哪个是加粉口?哪个是废粉口?
废粉,是从感光鼓上面刮下来的,感光鼓比较脆弱,所以它的刮板是硅胶的。
感光鼓那一半,那个粉塞是废粉口。一般口径比较小。
碳粉,是从磁棍上面,依靠磁力吸出来的,磁棍是铁的。
它的刮板也比较暴力,是个不锈钢刀片。很薄很锋利。
所以,铁磁棍和钢刮板那一半,粉塞是加粉口。一般口径比较大。
————————————————————————————

两侧端盖卸掉,磁棍抽出。
拧掉刮板2颗螺钉,刮刀就可以拿出来。

这个刮刀,很锋利,清理时要小心割伤手。

最后加上粉,换芯片。
要观察一下感光鼓,有磨损的话,换掉。

这个感光鼓也很便宜。换上一根,继续服役。

网友A(2019-12-25):
   你好请教一下,(这个D111S的硒鼓几乎让我无语了,安全无法下手)几乎每个鼓在用完原有粉后,在初次加粉后就出现打印时漏粉特别严重,完全无法使用,换了很多牌子的粉也这样,用易加粉的硒鼓,不拆去了废粉在加粉也这样,把粉盒拆了,清洗得干干净净还是这样!不晓得你有遇到这种情况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这个D111S的硒鼓几乎让我无语了,安全无法下手)几乎每个鼓在用完原有粉后,在初次加粉后就出现打印时漏粉特别严重,完全无法使用,换了很多牌子的粉也这样,用易加粉的硒鼓,不拆去了废粉在加粉也这样,把粉盒拆了,清洗得干干净净还是这样!不晓得你有遇到这种情况没!

没遇到过。你这个不是硒鼓问题,是打印机的问题。高压充电单元。吸粉能力不足。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硒鼓都要定期清理呀?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有水平的。都要定期清理。我一般加3-4次粉,会清理一次刮刀。费粉每次都清理。

网友:
以前没注意到过这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回答!我想可能是我在加粉的过程中还有那个细节没做对,因为有两台相同的的打印机我加粉后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成功的加起一次!(用易加粉的硒鼓,不拆鼓,从废粉口除掉废粉,把粉仓的残留粉清掉,在加粉也这样,把粉盒拆了,废粉仓,加粉仓,清洗得干干净净还是这样!)

网友(2020-02-01):
好文章,好经验,值得学习,值得加分,感谢您的分享,辛苦了

网友(2020-03-26):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一下,(这个D111S的硒鼓几乎让我无语了,安全无法下手)几乎每个鼓在用完原有粉后,在初次加粉 ...

您老是新手吧,加这个粉不能全加进去的,加上80%左右就行了,看到加到粉口,要倒出一些的,这种鼓粉仓要比常加的HP12A鼓小些,但粉还是100g ,你全加进去,搅拌杆一转,要么漏粉,要么打齿轮的柱子

网友:
这个刮板一头好拆一头不好拆 拆坏3个以后 才找到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