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无限重启。

楼主(2019-11-12):
手机进过水,屏幕烧了,换了屏幕正常使用一个多月出现无限重启,各位大神求指教。

网友:
前置摄像头换一个,或拔掉不装试试

网友:
电池换过么

网友:
开机电流? 祼板试下,还重启就是主板也进水了。分层看看吧

网友:
外配可能性很大,光板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