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苹果换新硬盘后安装纯WIN10系统触摸板不能用问题求教

楼主(2019-11-13):
苹果换新硬盘后,安装纯WIN10系统,所有驱动安装正常,但是触摸板的右键不能用,需要BootCamp面板启用,但是此系统没有安装BootCamp,求教BOOTCAMP的安装方法及程序,或其它可以启动右键功能的软件。

网友A:
安装原装驱动就有了

网友B:
下载对应的bootcamp版本安装就能设置

网友C:
用驱动什么的应该可以下载到的吧!

网友:
把机器后壳的 序列号 给我  我告诉你装那个版本的 bootcamp

网友(2020-03-11):
引用 网友B:
下载对应的bootcamp版本安装就能设置

请问对应bootcamp要去看那里下载  ,小弟对苹果不太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原装驱动就有了

原装系统  上那下载  求个网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驱动什么的应该可以下载到的吧!

苹果的比较麻烦,一直找不好方法处理,主要是我这边苹果机子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