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硬盘问题

楼主(2019-11-13):
前几天看见好像有人问主板找不到硬盘问题。。。陆陆续续修过几个这问题,分享一下:
以前大多是加焊南桥或者更换南桥修好的,也有换了IT8213F,83627好的。
最近遇到一个凭经验直接换了南桥,结果还是找不到硬盘,只好顺着限量找,发现是一个EQX6801的片子控制的,小片子直接换,可惜还没有解决问题。。。放了两天继续顺线路,发现这个片子1,2,4,5脚连到南桥的4个耦合电容中的一个有些异常,换了就好了

网友A:
耦合电容怎么样异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耦合电容怎么样异常呢??

漏电吧?,用万用表二极管档量的数值不一样了(3个很大1个比较小),看了片子的典型应用图,应该用4个1n的,就吧小的那个换了,然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