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 2018-9-17
机器型号:联想G470
板号: LA-6751P
故障现象:0.2A保护性掉电
客户 一修机器,开机0.2A左右秒掉点,速度很快,同时主板上可以听得到保护的声音,啪一声就掉电,这样的情况肯定是有一组供电保护导致的掉电,用示波器对比各供电和待机3.3V供电的波形。
CH1是3.3V,CH2是1.5V内存供电,很明显,内存供电保护了,同时引起了待机也掉电,在CH2完全保护后,3.3V待机就恢复了。
看图纸,+1.5VP通过PJ501和PJ502节点得到+1.5V。
断开两个节点后,电流0.27A不掉电,问题已经锁定在1.5V供电的后继,先看看图纸,后继去了那里。
这个电压一共去了这个6个地方,经过挨个排查,断开Q8的时候就不掉电。
Q8是+1.5V转+1.5VS的,再看看这个+1.5VS去了什么地方。
除了WLAN卡槽以外就经过电阻R265转到了+VCCAFDI_VRM这个电压,再追这个电压的去向。
四个去向全部都是PCH的引脚,估计桥坏了,桥型号SLJ4P,刚好有一片库存直接换上去,通电电流0.34A 测量除过CPU供电其他的基本都出了,CPU供电芯片是ISL95831。
测量95831的条件,23脚主供电正常,31脚5V供电正常,7脚VR_ON也有了,去除24脚的电阻PR942。
CPU供电不装CPU的情况下还是不发出,说明芯片可能有问题,再测量上下管的G极阻值,发现只有20左右,换一个新的芯片上去。
阻值也基本正常,开机电流仍然是0.34A左右,但是不装24脚电阻的情况下,CPU的1.1V供电已经可以出了,芯片脚位基本正常,根据时序可以知道,前一步是SVID的波形。
测量SVID的数据脚。
只有电压没有波形,再往前一步是经典的信号,PROCPWRGD,这个电压在R26和R27上可以测量的到。
这个两个电阻在网卡接口旁边可以测的到一个0欧一个10K的,经过测量发现PROCPWRGD没有任何电压,但是APWROK和PWROK是正常的,如此说来,问题只出在桥本身和BIOS程序了,就简单选择先刷bios,刷过后还是一样,想来想去可能是换的桥有问题,又买一个新的换上去。
换好测试开机正常!
本案例由迅维学员(王金虎)原创提供
iPhone 11 Pro维修图纸资料已上传鑫智造!
扫码注册即可使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