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1297改集显的BIOS, 版号820-2390-A ,BIOS是4M的。

楼主(2019-11-13):
如题:求A1297改集显的BIOS ,版号820-2390-A  ,BIOS是4M的。
搜索过论坛没有找到。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改过。820-2914 论坛有改好的,BIOS是8M的。
上传原BIOS 820-2390-a

网友:
机器独显卡坏了,花屏。想改集显,看了图纸和点位,难度太大了。有大师改过2914的,这个应该也能改把。

网友A:
集显坏了 可以改独显吗

网友:
我的DELL3510也是这样的情况,找人改过,但是没有成功!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B:
这个我也遇到过,一直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坏了 可以改独显吗

我是独立显卡坏了,想屏蔽独立显卡,用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遇到过,一直没解决

820 2914可以改,我个人觉得这个应该也能改,但是自己不会,只能来论坛求大神了。

网友:
这个不是双显卡切换的 不能bios改集显,2915之前的老机器都改不了

网友:
我改过y450最后还是没成功.一般还是放弃吧

网友:
还能改集显

网友:
集显坏了 可以改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