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0 PQ46烧坏了, 还有那些元件可能烧坏了

楼主(2019-11-13):
我的电脑主板烧坏了,请教各位大神,PQ46烧坏后,还有没有其他元件烧坏的可能?

网友A:
PQ46是这个主板内存主供电

你烧的是上管,取上来再量量上管D极和G阻值

网友B:
你一个普通用户 你就这样问下就想省维修费了?奉劝你别瞎搞 交给专业修笔记本的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个普通用户 你就这样问下就想省维修费了?奉劝你别瞎搞 交给专业修笔记本的人吧

就是瞎捣鼓一下,没事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PQ46是这个主板内存主供电

你烧的是上管,取上来再量量上管D极和G阻值

感谢,意见,我在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个普通用户 你就这样问下就想省维修费了?奉劝你别瞎搞 交给专业修笔记本的人吧

首先你得有万用表 会测量  还有你根本不知道另外还有没有地方烧了 一个笔记本的板子你没有任何基础的人想修复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 别瞎捣鼓出另外的问题了

网友:
MOS管取下来  在测量阻值正常不 不短路再测电压

网友:
现在客户都自己动手搞了啊

网友:
电源管理坏了

网友:
除非你抱着报废的心态去修,自己修百分之百修不好,还会烧更多的零件

网友:
你这应该是求助帖,不是维修经验帖!

网友:
不专业还是不要搞了,买风枪罗铁都不止修的钱。。

网友:
z这个要交给专业人员修下

网友:
迅维不是有认证吗,怎么客户都开始问故障了

网友:
看起来烧的严重哦,取下烧毁的mos管看下板层有木有烧穿!

网友:
直接短接mos管一般能修好

网友:
拿到维修店去,能帮你修好的,否则可能要买一个新笔记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