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硬盘使用率100%,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1-13):
电脑开机的时候硬盘使用率是100%,等个10分钟左右,回复到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啊?
电脑

网友:
pe下检测坏道,或者重新安装系统试一试

网友:
系统和杀毒在作怪,关了自动升级删除一些没有软件,关闭一些系统自带多数解决。

网友(2019-12-15):
驱动一打,基本解决,亲测多次

网友:
换硬盘换系统肯定能解决

网友(2020-01-18):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有用!!

网友:
禁用不需要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