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10屏供电问题,

楼主(2019-11-13):
客户自已在淘宝上买了个屏,型号不对烧了。拿我这里了。我量了一下屏接口,发现1脚2脚是供电脚(红圈标的),没电压,31脚32脚有3.3V通屏的VCCS测试点。我找了半天1脚2脚通主板的哪个元件就是找不到。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
应该就是1、2脚没供电的事。但我找不到1、2脚通去哪里。

网友:
这个屏是n140hge-eaa,屏的接口是30针的。我量了下1、2脚,通屏的26、27、28、29脚。

网友A:
+VIN电压

电池和电源状态下,电压不同。就是从接口旁边的保险过来的

网友:
铁刷子刷一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N电压

电池和电源状态下,电压不同。就是从接口旁边的保险过来的

谢谢了,找到了,是一个白色就小电感。

网友:
论坛有这个机器图纸

网友:
首先看下屏的主电压都嘛

网友:
有一个小保险

网友:
电感没那么容易烧断的吧,修好了吗?

网友:
客户可能带电操作了,一般烧保险,你看一下。

网友:
修好了,就是一个白色的芝麻粒电感。

网友:
原来就是保险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