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m.2固态硬盘,进PE看不到硬盘

楼主(2019-11-13):
有个客户要装系统,并备份资料。华硕ZX50VW,我用优启通和微PE最新版的都是进入PE 看不到硬盘。大家别说我U盘不行,我早就普及使用UEFI的pe了,90%的固态硬盘都能识别。但确实曾经有3台笔记本没认出硬盘,都是1年半以内的新笔记本。上次记得是个DELL,好在客户说没资料,我就没纠结。这次不行了,必须要资料。除了拆开机壳,还有什么办法吗?
2019.11.16 最后还是拆开了,发现硬盘坏了。并不是不认硬盘。

网友A:
买个外置的USB盒子装进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外置的USB盒子装进去试试

好办法,这个必须得有

网友:
搞个硬盘盒就ok了

网友:
硬盘拽出来,接台式机带m2槽的主板上,把数据拷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遇到过、你猜是怎么回事?
BIOS中SATA模式改成AHCI就行了、
我遇到这个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
可能M2硬盘坏了

网友:
六楼说的比较接近真相。

网友:
该硬盘模式  应该可好

网友:
更新下BIOS试下

网友:
搞过,pe不认硬盘,很新的pe ,原因是bios的硬盘模式用了raid,改成ahci就可以了

网友:
主板问题嘛,客户不修就搞个外接就行了

网友:
改硬盘模式就可以了,昨天我就遇到一台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换个win10的新版PE试下看看

网友:
我上次有个m.2的硬盘就是坏的

网友:
把NVME改成CHAI应该可以识别

网友:
这硬盘进过水吧 都腐蚀了

网友:
改SATS模式为AHCI就OK

网友:
用win10 pe基本都能正常识别硬盘

网友:
sata转usb几十块钱解决的事情

网友(2019-12-26):
一般先进BIOS看SATA模式,改成AUTO一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