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无公共点维修

楼主(2019-11-13):
      接到同行一台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7代I5游戏本,说不开机。。。。。
      拿到手测试,插可调电源无待机。拆除主板,版号NM-B191 R1.0  通电测量PWM上管D极无电压,判定无公共点。找到保护隔离电路,芯片是BQ24780S,测量PQ202 D级,一样无电压。 。测PQ201 D极,有电压19V 。测量PQ201 G级无电压 。想到BQ24780S不装电池可能没有公共点,找到电池装上再测,还是无公共点。拆掉PQ202 ,然后测量PQ201 S级19V ,G级有24V,看来芯片应该没事。顺手对PQ202 D级打下值,发现为0 。公共点短路了,看来这个板公共点短路不会大电流。然后,烧鸡大法 。迅速摸到一个电容发烫,取掉后阻值正常 。简单装好后,测试亮机 。最后奉上此版BIOS.

 会员4728100鑫豆2024-10-15 11:47
 会员889781100鑫豆2024-9-26 19:17
 会员1211986100鑫豆2024-9-22 23:53
 会员1082292100鑫豆2024-9-11 21:02
 会员403817100鑫豆2024-9-1 18:41

联想拯救者R720-15IKBN板载7代I5独显版号NM-B191 R1.0.zip

网友A:
这个图纸中的那个电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中的那个电容呀

图片CPU座旁边那个

网友:
高手,绕了这么多圈竟然搞好了

网友:
CPU支架上粘有焊锡要清理。

网友:
最喜欢这种问题,不上电拆机直接测试公共点 这些短路没

网友:
还是这电容坏球了

网友B:
bq芯片自带过流保护。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其实眼睛仔细点看 很多公共点短路的故障都可以做到秒杀  一切都逃不过认真二字

网友:
值2毛钱

网友C:
发帖不容易。估计你是新手,不过保护隔离应该要打一下对地值,短路立马就可以发现,就可以剩下拆管子了。

网友D:
检流电阻侦测到大电流,BQ芯片保护了,所以,待机没电压!其实公共点可以对地打阻值,更容易判断问题!楼主,烧鸡,一般设置电压多少V呀?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到公共点接一个5V烧一下就找出来了

网友:
虽然看不懂,但是感觉可以,对我这种新手有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流电阻侦测到大电流,BQ芯片保护了,所以,待机没电压!其实公共点可以对地打阻值,更容易判断问题!楼主 ...

5V,,之前碰到很多都有大电流的。猛地碰见一个没有大电流的,有点懵。之前还以为待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帖不容易。估计你是新手,不过保护隔离应该要打一下对地值,短路立马就可以发现,就可以剩下拆管子了。

之前碰到很多都有大电流的。猛地碰见一个没有大电流的,有点懵。之前还以为待机问题

网友E:
测充电的工作条件,及场管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这个机器 不插电池不过公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 不插电池不过公共点。。。。。。。。。

是的,用24780s的都是这样。但是这个机器问题是公共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充电的工作条件,及场管本身是不是有问题。

修好的,公共点短路。。。。

网友:
我以为是啥精品文章 特意叫店里所有人来观看 你告诉我烧鸡烧出个电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q芯片自带过流保护。

我花两毛钱看个大短路?

网友:
ios客户端怎么支付?

网友(2020-07-02):
我的位置不一样

网友(2020-08-06):
碰见同样故障但不是那颗电容

联想LA-D101P REV1.0.zip

联想LA-D101P REV1.0.zip

网友(2020-09-10):
同样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