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8HM-K 跑码循环 刷BIOS修复1例 并附CAP转bin教程

楼主(2019-11-13):
华硕A68HM-K 跑码循环 不亮机
CPU-DREAM-VGA灯 快速交替闪烁
代码神经病乱跳

先刷BIOS
BIOS来源:华硕官网

下载下来傻眼了,是.cap格式
手里只有一个很low的土豪金CH341编程器

不支持!
论坛搜索到一个cap转bin的教程
原贴地址: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89870-1-1.html#pid16823692
作者:Henryjiang201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转换软件:minipro
这个网上多得很。附件中我会下挂一份
第一步选择芯片类型:
这里如果找不到对应的芯片,可找一个同样厂商,同样容量,型号接近的芯片类型,
这里厂商和容量一定要相同,否则保存后的bios文件大小不同,烧录会失败。

我的土豪金显示是华邦w25q64bv,minipro也选这个型号。
第二步,就是打开从官网下载到的.cap格式的bios文件,
会自动弹出“文件调入选项”,
更改“文件调入开始地址”为00800,确定后保存,
默认为.bin文件。

只需要改动一个地方 其实偏移00800
然后确定--保存为bin文件。

bin文件 大小8M
第三步,再用自己的编程器软件将这个文件烧录即可。

土豪金暴力刷入!
亮机

附件清单:
华硕A68HM-K  bin格式bios一份
cap转bin软件一份

网友A:
一个几块钱的编程器搞得那么复杂,学习一下WINHEX,一下就搞定了;有些ASUS官网下载的不是00800那你怎么办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个几块钱的编程器搞得那么复杂,学习一下WINHEX,一下就搞定了;有些ASUS官网下载的不是00800那你怎么办呢?

谢谢指点。正在学习bios分离与合成技术。编程器还是这么个编程器。10块钱的。超过100元的编程器我是不认可的。也永远不会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几块钱的编程器搞得那么复杂,学习一下WINHEX,一下就搞定了;有些ASUS官网下载的不是00800那你怎么办 ...

神器还是需要买的,一天刷几十个8MBIOS就可以急死你。

网友:
呵呵
真的小朋友,用用WINHEX修改那是最快最安全,最合理的。你那个所谓的软件,是没有用的。

网友C:
你的编程器会飞吗还搞个线把他拴起

网友:
认真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编程器会飞吗还搞个线把他拴起

物件太小,不拴住,一会就找不到。我店里跟垃圾堆一样。找东西很困难。诊断卡我也栓着,还绑了气球。这样好找。

网友:
我靠 好复杂  几秒钟搞定的事

网友:
学习了,刷一下BIOS就好

网友D:
看来楼主也是个物尽其用的人才,诊断卡什么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也是个物尽其用的人才,诊断卡什么价

诊断卡最近150左右了吧,涨价了

网友E:
只刷台式机bios,你那个编程器好像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楼主也是个物尽其用的人才,诊断卡什么价

那个诊断卡,最近发现确实是涨价了。以前买的¥85。
这是我用过点最贵的诊断卡。以前用的5元的PCI。
现在栓了绳子,绑了气球。整天担心怕弄丢了。
哪天如果真丢了,或者忘客户机箱里面了。。。
我就准备关门不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刷台式机bios,你那个编程器好像够用了

是的。够用了。笔记本基本不修。
偶尔刷笔记本的话,我就去同行那里刷。
这东西用的很少。
809f打算3个同行,合伙买一个二手的。
还没谈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物件太小,不拴住,一会就找不到。我店里跟垃圾堆一样。找东西很困难。诊断卡我也栓着,还绑了气球。这样 ...

其实做维修的全是这样,像诊断卡不拴个绳子不知掉多少了我是掉怕了

网友F:
不玩G41主板了?开始搞AMD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点。正在学习bios分离与合成技术。编程器还是这么个编程器。10块钱的。超过100元的编程器我是不认 ...

这样就被迫学习WINHEX了吧,你那个软件直接没有用了吧。
一个128M的芯片你要写半天,换个号点的编程器几分钟就OK了。
BIOS分离和合并技术学会了吗?教你?

网友G:
这编程器也太专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编程器也太专业了

这是CH341  usb编程器,外号土豪金。
淘宝¥10元。
成本极低。应付台式机 绰绰有余。
用它修好了不下50块主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玩G41主板了?开始搞AMD了

AM3,大批量维修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做维修的全是这样,像诊断卡不拴个绳子不知掉多少了我是掉怕了

不拴住,必丢。
这个非常容易忘到客户的主机里面。
即使百倍的小心。总有一天会丢。
这个我是双栓。
第一道栓气球,方便随时找到。
醒目,免得忘到客户主机里面。
第二道栓到墙上的钉子上,这样永远也拿不走。
即使忘到客户主机里面,搬走时,拉不动。
双重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就被迫学习WINHEX了吧,你那个软件直接没有用了吧。
一个128M的芯片你要写半天,换个号点的编程器几 ...

有教程的话,能否给我传一份?

网友:
那个诊断卡,最近发现确实是涨价了。以前买的¥85。
这是我用过点最贵的诊断卡。以前用的5元的PCI。
现在栓了绳子,绑了气球。整天担心怕弄丢了。
哪天如果真丢了,或者忘客户机箱里面了。。。
我就准备关门不干了。

网友H:
楼主那么厉害,我前几天也买了个土豪金刷E431,没刷成功

网友:
更新到16M的就要升级编程器了

网友I:
哈哈 一句话搞定的事   搞这么复杂      还有就是在座的各位想必都是809居多   直接刷就行 你说的这些都是全自动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不自觉的调侃你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楼主那么厉害,我前几天也买了个土豪金刷E431,没刷成功

不知道你刷的E431是啥
土豪金 我目前还没遇到过刷不了的。
我不修笔记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哈哈 一句话搞定的事   搞这么复杂      还有就是在座的各位想必都是809居多   直接刷就行 你说的这些都是 ...

809我不认可。
高于100元的,都是假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刷的E431是啥
土豪金 我目前还没遇到过刷不了的。
我不修笔记本。

刷了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9我不认可。
高于100元的,都是假编程器

好吧 全假的

网友J:
其实十几块包邮的minipro 1编程器,就能直接刷cap格式,跟ch341a一样价格的,这个刷写的速度比ch341a还快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J:
其实十几块包邮的minipro 1编程器,就能直接刷cap格式,跟ch341a一样价格的,这个刷写的速度比ch341a还快一 ...

minipro 1编程器,支持的芯片多不?可以刷32M  16M的么?可以的话,我再去搞一个。
土豪金,确实有点不够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pro 1编程器,支持的芯片多不?可以刷32M  16M的么?可以的话,我再去搞一个。
土豪金,确实有点不 ...

16m的可以刷,32m的没试过,土豪金我也有,现在都是当TTL串口线用,哈,现在很多新的主板都是1.8v的bios,我试过ch341a不行,用minipro 1刷成功了,V星B350m bazook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