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华硕PRO554N板号P2540NV REV:2.0 买的

楼主(2019-11-13):
论坛上有2个都用不 了, 刷上电流跑到0.21过不了内存。。

我原机问题是按开关电流0.08不动。刷上BIOS正常了。这机子电流很小。0.3左右就开机了,

网友:
为什么我的也刷不了啊    刷完要么就是插空不了  要么就是校验过不去    之前的BIOS多数不过内存  偶尔能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我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上了 装上不通电

网友A(2019-12-19):
你好 你们的BIOS 怎么刷进去的啊   我的刷不进去 买了一个1.8V转换座 换了两个编程器  RT809F  TL866CS  还是刷不进去  你们都怎么刷进去的啊 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
这是低电压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们的BIOS 怎么刷进去的啊   我的刷不进去 买了一个1.8V转换座 换了两个编程器  RT809F  TL866CS  还 ...

TL866CS这个可以刷,我用这个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L866CS这个可以刷,我用这个刷的

我找到问题了   我买的那个转接座是坏的  万分之一的几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问题了   我买的那个转接座是坏的  万分之一的几率啊

很少见过座子坏的。反正我一直在用这个刷

网友:
这个是好的我亲自试过的 很给力  谢谢了

网友(2020-04-09):
谢谢楼主,刷了秒亮

网友:
感谢无私奉献!大赞

网友(2020-05-11):
谁有点位分享一下,网卡挂了,拆掉上电0.07,没有CPU和显卡电压,刷了BIOS一样。二修机

网友(2021-07-07):
我换了个MX25L64刷了也不通电!原机是通电掉电再通电再掉电。

网友:
补充 一下,用原芯片刷了,和原来现象一样。程序是好的

网友(2021-09-04):
今天遇到0.2左右掉电重启 内存不过 我刷个试试 可以的话在回复

网友:
刷了好几次 都刷不进去 怪了 以前刷BIOS很容易 这个这么难刷

网友(2021-11-04):
我遇到一台不通电,下载来试试

网友:
太棒了,果然按开关键没反应也是它的问题

网友:
差点忘了,吃水不忘挖井人,谢谢楼主

网友C(2022-02-14):
完美亮机,感谢楼主分享,此BIOS容易坏啊

网友:
楼主的BIOS是好的,感谢楼主。

网友D(2022-05-22):
引用 网友C:
完美亮机,感谢楼主分享,此BIOS容易坏啊

你用什么刷的  RT809F能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刷的  RT809F能刷吗

809肯定可以啊

网友(2023-01-07):
已验证BIOS好用。笔记本来时待机0.02不触发,拆BIOS芯片查验内容空,刷写BIOS修复

网友(2026-04-15):
写入不了 是失效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