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38LM00026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9-11-13):
求助:
     接手一台AOC冠捷显示器    上图:

    通电试机按开关没反应   屏不亮  指示灯不亮。
      拆机      电源板有15V  没有5V  看着应该是这个板子不带5V
       驱动板没有电压 开关电压也没有   判断驱动板坏了
   上论坛一查 发现有坛友碰到一样故障  也是驱动板坏的      这个驱动板有个通病     有一个不知道什么功能什么型号的元零件是通病
    逛某宝查这个驱动板要100多大洋,上图 给你看通病故障点

就是上图标注的这个元零件   不知道什么型号 不知道什么功能
  网上卖的有代用板   不过老板很厉害啊   把这个芯片给马了    看图

哈哈   我还想着看图找零件呢     没办法   只能来求助广大论坛的大佬了       有没有知道这个是什么型号的零件  是管什么功能的  按照原驱动板上的标注(J6BY)根本找不到这个配件
   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   在线等
     怎么悬赏分的   我不会啊

网友:
这个驱动板型号是715G9274-M0C-000-004I

网友:
有些原件都是代码,不好找。去TB找找

网友:
可以改通用驱动板啊,也就十来块钱的成本,没必要非要找到这个小六角的型号

网友:
PLEASE GIVE MAKING ON IT OR CLEAR PHOTO

网友:
有的电路可以改下不用找一么一样的?

网友:
你原机板子上看不到型号吗

网友:
看起来绝对是通病

网友:
量一下电压,研究一下电路吧!!

网友:
可以改通用驱动板啊,也就十来块钱的成本

网友:
这个不如直接购一个拆机板换上省心省力

网友A(2020-01-13):
修好没?什么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什么情况啊?

好了 查到这个芯片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看着像12v转1.8v供电芯片, 丝印 2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 查到这个芯片了  换了就好了

楼主 这个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具体作用和各脚电压数据有个更完美

网友(2020-07-22):
楼主,这个是什么型号芯片阿  刚好遇到一块。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 查到这个芯片了  换了就好了

楼主 芯片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楼主看来是淘宝卖家的拖啊,先贬低淘宝卖家故意么掉型号,完事自己知道了也不告诉老铁装神秘,你这样跟淘宝卖家有何区别呢?  话说我今天也接了一台这个机器等你回复呢兄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