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 通电 0.26

楼主(2019-11-13):
机子来的时候通电没反应     拆了电池通电 电流表  0.26 左右    明细短路    细摸主板 发现散热器附近发烫  具体如图  红色圈里面   拆掉一切正常 找了一个补上 亮机正常 ( 不补也可以 ) 修完给芯片做个散热垫  省的在烧

网友:
第二个这样的了   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网友:
这机子就是主电压电容很容易坏的

网友:
是这样的,修过好多主供电容短路的,同时会伴随保险管开路

网友:
我遇到三台了 捡钱哈哈 还有保险也会爆掉。

网友:
这样的钱捡起来很舒服 真香。。。

网友:
这样的收费多少

网友:
苹果机器这个修过好几台了  不过不是楼主的型号

网友:
这生意太好了,呵呵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也是这里短路的,看来是通病了,害得我还以为是u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短路了是吧

网友:
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通病越多越好,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  上次好像也是这个位置   换了就好了

网友:
短路了,修过很多

网友:
这个机器钽电容 电容坏的很多

网友A:
你这看是12V 电容短路啊,捡钱了,保险应该也挂了吧

网友:
好啊  捡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看是12V 电容短路啊,捡钱了,保险应该也挂了吧

保险没挂  那个拆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看到不少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的,维修人员基本都是

网友:
这个维修的人都应知道了

网友:
捡钱真的舒服希望经常遇到

网友:
还有遇到过换好电容后掉电的 最后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