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 z5x 换屏导致不充电故障

楼主(2019-11-13):
     用户把手机寄到X宝上换显示屏,换回来不充电,拿来维修。显示屏轻轻抖一下就掉了,太不负责了。插充电器没有电流反应,拆机观察,尾插已经更换过,尾插小板被拆断一截,被搞得面目全非。还好断掉的地方不影响使用。单独尾插小板插充电器,在排线座上测量不到5V电压,在尾插上能量到5V,再测量mos管一端能测到5V, 输出端没有电压,判断mos管开路,加焊一下,成功解决问题。 vivo

网友A:
啥不把尾排图发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不把尾排图发来看看

发帖不容易,挣两个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