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9-11-13):
华为P20今天突然只能卡槽二能识别
卡槽一就是插卡没反应
电话卡放入里面显示。未插卡。
不管里面插几张卡都显示
只有一张卡
也恢复出厂设置还原网络一样
下面为图片
一张为双卡设置
卡一直接灰屏不能点击设置
第二张为
状态消息显示
蓝牙地址不可用
路过的留个言
说一声啥问题
华为

网友:
查一下信号部分 12c

网友:
查一下卡1,卡接口对地阻值,大概率是对压敏电阻漏电,直接敲掉收钱。不识卡和手机信号部分无关,一楼兄弟的分析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