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 主机偶尔不触发 故障1例

楼主(2019-11-13):
航嘉电源  BS-2000  20针的,目测生产日期 解放前

主板G41,偶尔不触发。
不触发时,按着开机键狂按几十次,可以启动。
有时不触发,使劲拍打主机箱又可以启动。
测开机按键正常,更换别的电源,每次均可以正常启动。

拆开看了一下,电容都很正常,电路板有点焦黄。
一般不触发,很多是5V待机电容鼓包。
测量5VSB很正常。

仔细观察,找到故障所在。

绿线对应的金属卡扣,明显变形松动。
用镊子纠了纠,ok了。

再试每次均可以正常触发启动。
此故障,极其隐蔽。

网友:
楼主很仔细 虽然几率很小但是判断很准

网友A:
看这做工,这电源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做工,这电源是假的

拆开防伪码查了一下,还真是假的。

拨打上面那2个电话

800的已经停用。0755的提示暂时无法接通。
看电源做工,还不错。比现在的杂牌电源用料要好。

网友B:
做工和用料来看是假的 。。。。。。。。。。

网友:
这种情况少见,常见电容鼓包,快恢复二极管击穿

网友:
这都能发现人才,排插发现松驰牛逼

网友:
楼主观察力非一般啊,藏这么好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大师果然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工和用料来看是假的 。。。。。。。。。。

03年那会我觉得航嘉就是一个杂牌,当时只认台达

网友:
电子产品 真真假假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年那会我觉得航嘉就是一个杂牌,当时只认台达

即便是航嘉的真货,也是一款低端产品......

网友:
这是个通病

网友:
细心出成绩,好样的!

看220V输入所用的线材,看最后的输出端电容,看少了NTC和缩水版的220V整流二极管就知道是假货了

网友(2020-02-04):
确实是大师!佩服佩服。

网友:
绿线右边那个也有点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