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修机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NCP81203电压高故障

楼主(2019-11-13):
两块一样的B250一体机主板 虽然两块都修好了 但是其中一块故障确实奇葩 我这点经验实在是分析不出来了  所以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故障:各电压正常不跑码  CPU电压偏高  CPU供电芯片NCP81203 这是不跑码的CPU电压和电流 一开始没注意到电压偏高 因为是SVID调节 我两块主板互相对换CPU试了一下 摸主板没其他特别发烫的地方 所以我的判断就是是桥坏了 发回来一个桥换上故障依旧 然后才注意到CPU电压怎么这么高 然后我就以为供电芯片坏了 把另一台笔记本上面的供电芯片搬过来 故障依旧
重点来了:因为换了供电芯片故障依旧 但是我不甘心啊 我就拖锡 以为没焊好 拖锡的时候不小心碰掉了一个电容 因为不知道是哪里的(因为当时另一块主板没拆出来 修好装起来了) 打了一下这两个焊盘 发现右边焊盘有一脚接地 直接补到右边去了 一通电 电流直接0.8了 然后电流跳动 以为好了 但是掉电两次之后 电流0.3了 一测没有CPU供电了 这下感觉可能位置错了 把另一台修好的拆出来 果然位置错了 补回原来的位置 电流又是1.2了 我一看那个电容是26脚的 是个类似于检流用的 0.033uf 就想为啥补到28脚焊盘就跑码呢 然后看一下28脚去到的地方 对比好主板 那个位置空着的 为啥补个电容上去电流就0.8了呢 然后我就补了一个10K的电阻上去 一通电 反复重启几次竟然亮机了 然后测正常跑码亮机时的电流和电压 然后我对比了一下两块主板不上CPU时 补电阻的主板预供电没了  没补电阻的主板预供电1.2V 28脚的意思也就是设置一下VBOOT电压啊 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 所以发上来请教一下各路大神 我发现补电阻的主板亮机12秒 没补电阻的5秒左右 刷的同样的配置过的BIOS 图纸参考蓝天W65D0 和NCP81243 PDF

看了下svid 不装电阻 和装电阻 的波形 本该单次抓的 但是同时基抓不到不装电阻时的波形 所以录像截图

网友A:
确实挺奇怪。
不过要细心啊
一般就1V左右和1.7左右两种电压。
1.5的我记得还是P3时代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挺奇怪。
不过要细心啊
一般就1V左右和1.7左右两种电压。
1.5的我记得还是P3时代有过

如果不是运气好 碰到那个电容 绝对修不好啊 最多换换芯片  或者找个板搬料了

网友B:
这个就是设置VBOOT的问题,通过改变这个引脚的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设置VBOOT的问题,通过改变这个引脚的条件!

我知道 为啥关闭vboot主板就正常了 原设计是提前出vboo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 为啥关闭vboot主板就正常了 原设计是提前出vboot的

关闭VBOOT就正常说明SVID解码没问题。
VBOOT打开就电压高,不清楚。没芯片手册

网友:
万用表很漂亮。

网友:
高手写的不错啊?学习学习

网友:
几千块呢

网友:
我这里现在也有一块,无CPU供电SA供电,看了你的帖子检查了一下27脚VCCSA  VBOOTA和28脚VCORE VBOOT ,都有电阻,我把电阻都拿开,VCCSA输出了,但VCORE输出1.5V,28脚的电阻是15K,我换成10K,但没用。

网友:
我的还掉电,DELL台板,无图,最糟心的是芯片没货。。。。。。。。。

网友:
大神厉害呀   一般无遇到就报废了

网友:
我把电阻换成20K,VCORE输出1.2,应该是正常了,虽然还是开机掉电emmmm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