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8以上 iphonex 的逻辑码片可以单换吗

楼主(2019-11-13):
最近碰见一台x 客人保资料 但是被维修过 现在加电不漏电 开机电流跳变一下归0 反复 逻辑码片已经没了

逻辑码片丢失 单上层开机是什么电流呢  从别的x料板拆个逻辑码片刷机能过吗 试过7p可以 不知道x可不可以

网友:
刷机能过 资料保不了

网友A:
苹果x单上层也是能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x单上层也是能开机的

单上层也是开机电流跳一下归0 反复 英特尔板子 缺逻辑码片是什么电流呢  cpu附近一圈的胶也没了 可能还动过cpu

网友A:
没装逻辑码片应该是白苹果重启

网友:
原来的逻辑码片都没了,写码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逻辑码片应该是白苹果重启

谢谢 我再看看有没有白苹果

网友:
码片都木有了

网友:
8以上包括8刷了最新的系统逻辑码片都加密了,小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