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531P ACER E1-572G WIN10系统装AMD显卡死机

楼主(2019-11-13):
最近是怕什么来什么 连续3台了 装WIN7系统 独显驱动很好 也能正常使用, 已换回WIN10系统 不装独显驱动就没问题,独显驱动一装上里面死机,重启后直接死在滚动条,只要安全模式卸载掉独显驱动就可以了,目前连续碰到3台!  我为了排除到底为什么 换过好几个版本的WIN10  换了U 显卡 BIOS 通通没有!论坛里也没发现谁遇到这个问题!实在不知怎么搞 看大家有没好的思路或者排除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装WIN10显卡死机。更换官方显卡驱动搞定。希望对你有用。也是戴尔的。型号和你的有点不同

网友B:
官网去下BIOS升级 应该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以前的华硕还记得吗 同样的问题 升级BIOS一切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一次类似的。装WIN10显卡死机。更换官方显卡驱动搞定。希望对你有用。也是戴尔的。型号和你的有点不 ...

这款在ACER官网 偏偏没有独显驱动 win7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官网去下BIOS升级 应该就能解决你的问题  以前的华硕还记得吗 同样的问题 升级BIOS一切解决

BIOS官网升级到了最新版本  官网偏偏没有WIN10的独显驱动 所以很费解 我觉得就是驱动的问题 关键以前也修过这机器  就是最近突然发现这个问题 还连续3台

网友:
。。什么宏碁垃圾官网 。。。居然没有WIN10驱动。。有些机型确实要刷官网驱动才行 这属于个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官网升级到了最新版本  官网偏偏没有WIN10的独显驱动 所以很费解 我觉得就是驱动的问题 关键以前也修 ...

你可以试试WIN8的显卡驱动啊

网友:
独显是AMD还是英伟达的,你是什么显卡就去下载对应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1:BIOS确定升级最新版本 2:显卡AMD R7M265 直接在AMD官网下载了 一装就死机  WIN7下怎么都OK

网友:
安装的时候不要打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