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d屏灯不亮,暗屏,清灰导致的大家谨慎

楼主(2019-11-13):
华硕x550d同行清灰导致屏灯不亮暗屏,首先找屏测试发现一样暗屏,现在确定主板问题了,先在论坛看了下有个师傅和我这个差不多,都是清灰清的屏灯不亮了,我按照他这个方法做了,还是不行,
这个是人家写的,通过理论分析3.3屏供电应该是正常。原因有 1屏19v供电未到屏。2亮度控制电压不正常也会暗屏。测了下屏接口19v正常,这时也不知道屏亮度控制是那个引脚。找了下图纸也没有找到。这时在屏接口附近看到一屏信号转换芯片RTD2136。想起前几天修了一进水机器DELL5525用的是这个芯片。赞考了一下,19脚TL_INVT_PWM就是亮度控制信号。实测1.2伏。偏低应该是3.3伏这样。看看20脚TL_ENVDD是3.3v屏供电开启脚。于是从19脚拉一根线到20脚。
最后我发现是那个3.3v供电不稳,直接就干了rtd2136芯片,换了故障修复,

网友:
拨屏线前不拨电池的后果

网友:
华硕的机器这个芯片坏的多   很多都是暗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