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拆卡无服务,小活来一个

楼主(2019-11-13):
苹果6经典故障,插卡无服务,06没有串号,拆下主板很靓,拆下基带处理好断线位置,装回测试,功能正常,顺便美容下,

网友A:
和没修的一样,手要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没修的一样,手要真好,

你也可以的

网友A:
还没有动过板子,你用的是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动过板子,你用的是什么工具

维修标配861/2008,

网友B:
怎么知道是基带断线  怎么量的 麻烦讲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知道是基带断线  怎么量的 麻烦讲讲

这是6的通病

网友:
那6s plus 有没有类似的

网友:
昨天客户也送来一台手机,没服务,拨号查不到串号,然后在关于手机里面可以看到。看情况和你的一样,修好了告诉你。谢谢分享

网友:
修好了,把基带cpu拆了看论坛好多掉电的,我拆到芯片后把别人掉电的几个点打了一下对地组织都正常,然后重新直球做回去,开机放卡正常。不知道能用多久,这个芯片不知道发热量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