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dr2颗粒针脚定义图

楼主(2019-11-13):
求ddr2针脚定义图,我这个路由器掉一个焊盘,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就是我镊子圈出来那个位置

网友A:
你这个是16位的颗粒。 我这个是8位 图纸 。参考下

网友:
运用维修手机的方法,把点挖出来,飞上线不就可以了,何必再找针脚定义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16位的颗粒。 我这个是8位 图纸 。参考下

终于找到了,掉的是rfu脚,从上面飞线下来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找到了,掉的是rfu脚,从上面飞线下来应该可以吧

重新上传下

网友:
牛掰 老火凯。